输送机需要用到胀紧套吗?新人求解

楼主(2013-05-05):
是不是输送机上都得用到 胀套 还是一部分,可以告诉我那些吗?
小弟刚踏入这行业,什么都不懂

网友:
胀套作两轴连接用,数控机上步进电机与丝杆就多是用胀套连接的,胀套外部固定套自行设计,使用起来相当方便。输送设备根据设备具体要求选择,一般用成套的联轴器更省事。

网友:
散料输送传动装置和工作装置间联接用胀套比较多,便于拆装,也有的是联轴法兰和胀套成套的。

网友A:
不一定需要用到,根据不同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需要用到,根据不同的场合

可以举列说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举列说明吗?

涨紧套的作用相当于键的功能,正式的叫法是免键轴衬;
输送机的种类有很多种,像链条输送机,链条驱动的皮带输送机如果不用键的话,可以用涨紧套代替;
中空轴马达驱动的皮带输送机上就用不到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举列说明吗?

一般键连接的话不可以承受轴向力,但用涨紧套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

网友:
我也是新入行的,又长见识了

网友B:
矿山输送机,滚筒上轴与筒体连接就用的胀套,不过也可以用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山输送机,滚筒上轴与筒体连接就用的胀套,不过也可以用焊接的。

请问你们公司有用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紧套的作用相当于键的功能,正式的叫法是免键轴衬;
输送机的种类有很多种,像链条输送机,链条驱动的 ...

贵公司需要用到吗

网友(2013-06-08):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公司有用这个吗?

以前公司用,现在都焊接了

网友:
国内的比较好,一般老外传过来的图纸用得比较多

网友(2021-05-21):
电机才用得到吧,线体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