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激光机)控制失灵

楼主(2013-05-05):
我的一台已用正好一年(刚过包修期)的激光机在使用过程中伺服电机 (台达) 越走越快,软件重装了好几次,生产厂家的维护人员一个说是激光器的问题,另一个说是控制系统的原因,来了好几个人员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是小作坊,已经二十多天停产,实在耗不起了,急死人!请问各位大侠是驱动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我在这里跪泣大家帮我解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楼主:
新换的控制卡还是这样,各位帮助一下吧!

网友:
在北京吗?

网友:
想办法看控制器的输出脉冲频率.如果和给定一致,那就查伺服放大器尤其是反馈环节.
如果不一致,那说明伺服放大器没问题,问题出在控制器端.要考虑干扰的情况.
但无论怎么说,和激光发生器没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
这主要是控制器与伺服之间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或者是伺服有问题。和激光器没有一点关系,我就是做机床的。

网友(2013-07-23):
兄台,YAG激光机使用一年的感觉怎么样。2MM不锈钢切割的话速度有多少,方便的话联系我一下,我也要进一台,比较纠结中,我的QQ 263123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