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减速箱!

楼主(2013-05-05):
谁见过这种减速箱!

网友A:
见过,还装过。是轨道车,简单齿轮减速。

网友(点评):
怕不是这么简单哦 1,电机转速再慢也是900多转噻,想象中:B5电机这边是个行星减速器再齿轮传动

网友(点评):
或者是摆线减速器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还装过。是轨道车,简单齿轮减速。

不简单,里面还有行走减速机,表面是单级传动,其实不是,你装过,有图吗!

网友:
见过,不知道里面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