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英制螺纹如何标注?

楼主(2013-05-05):
实物如图,测量螺杆外径是φ25.1,螺距为每吋24牙,在标准英制螺纹规格中找不到匹配的型号,请教各位高手这个螺纹在工程图中该如何标注?

网友A:
大陆很少用“吋”,比较多叫“英寸”,如果确实不是标准的英制螺纹,用你测得的25.1除以25.4,得到小数,可以这么标:“螺柱(计算得到小数)—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陆很少用“吋”,比较多叫“英寸”,如果确实不是标准的英制螺纹,用你测得的25.1除以25.4,得到小数,可 ...

感谢!前面的字母该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面的字母该怎么写呢?

不用写字母的,就这样标“0.XXX—24”,非要写的话可以这么写:“0.xxx—24UNC—2A”

网友(点评):
谢谢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螺纹角度确认了吗?这个很关键的。

网友(点评):
60度的,应该是米国标准。

网友:
如果你的图以米制为单位,并且想按照ljt553的方法标注的话,图上应引用 ASME Y14.6-2001。而且:
小数点之前的 0 应省略,24 和 UNC 之间应有一位空格。在这条标注末尾应加上 IN,表示是英制尺寸。

网友(点评):
哪有这么复杂的。要么整个图都是英制的,要么整个都是公制,没有单独在螺纹尾部标IN表示英制的。也没有必要螺纹标准也标注出来。

网友(点评):
我也没必要对基本作图规范进行培训。

网友:
楼上的回答比较清晰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