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提高表面光洁度

楼主(2013-05-05):
数控车加工45钢的材质,最好用什么样的切削参数及刀具使表面光洁度提高?

网友:
光洁度和粗糙度是不一样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光洁度的话,适当提高切削速度,精车余量不宜过小,刀具选用带修光刃的刀具。最好用硬质合金或者是涂层刀具,Δ7都没问题。如果是粗糙度的话,刀具要锋利,有修光刃,走刀量选小一点就行,白钢刀都能车到Ra1.6的粗糙度的。记得要加切削液,以免切屑刮伤已加工面,并起到保护刀具的效果。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这种话题太空洞了,LZ还是结合实例吧,大家也好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