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冷弯轧型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05):
我现在从事卷闸机械设计行业!门框机截面图的,变型,配棍!
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本来不是学的这个专业),如每个变型的角度,受力点,不知道如何下手,   机子成型后,起波浪、不直等问题!
有做同类事业的朋友们的,请说说应该看哪方面的书(比较实用的书名)?学习哪方面的知识?
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能点建议!谢谢!

网友:
你找本冷弯成型的资料吧,这可不是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A:
真不是几句话能够说的清楚的,不直,起波浪,除了成型路线的选择外(即辊花图),主要是成型(基准)中线的选择有问题(水平法,上山法,下山法),需要灵活的运用。

网友B:
论坛的超人大侠这这方面的高手,你可以联系向他学习。
国内这方面的技术权威应该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刘继英教授,他翻译的乔治.哈姆斯《冷弯成型技术手册》,国内出版于2009年,是世界上关于这个工艺的权威著作。你可以在网上搜索看看,是否还会有卖。
上世纪80年代有本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压力加工手册》中间也有关于冷弯方面的章节。
另外,应用于这个工艺的软件有几种,最有名的是Copra,这个软件在中国的代理就是北方工业大学。软件价格比较高,大概20万左右。网上应该有较早版本的不完全破解版,你也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超人大侠这这方面的高手,你可以联系向他学习。
国内这方面的技术权威应该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刘继英教 ...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是几句话能够说的清楚的,不直,起波浪,除了成型路线的选择外(即辊花图),主要是成型(基准)中线的 ...

谢谢!

网友C:
你发的图是成品吗?第一张图是一次成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图是成品吗?第一张图是一次成型吗

不是的,那是门扇机,三个图!

网友(2016-08-04):
前2个月我也刚开始做冷弯成型,以前是做非标设计的,现在已经做出来一台设备了,滚出来的型材也比较理想,我有2本书,刚才看了伏枥老师的留言,拿起我的书看了一下都是北方工业大学刘继英教授翻译的,一本是冷弯成型技术手册(加,乔治.哈姆斯),一本是冷弯成型技术(日,小奈弘),我在刚开始时看的是日本的这个书,上面有成型道次的确定方法,以及每道次弯曲角度的分配,还有一些经验曲线(形状因子和成型道次的关系),书的最后面有一个附录,是日本日立金属产品样本记载的各类断面成型的道次数(机架数)和轴径,这个可供参考,可以和你计算的参数对比。你可以看看这两本书,这书是以前在淘宝上买的你可以看看。我对冷弯成型的总结就是开始做的时候觉得很简单,比以前做的非标设备简单不少,但是复杂的截面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做好也不容易!辊子是我用数控车车出来的,现学现用,撞过刀,把刀柄都撞坏了!装配的时候说简单的话就是一个字:直,怎么保证辊子折弯中心在一条直线上,开始想了用红外线打,最后用的是老办法,拉了一根细线打的直线度。还有一点是我在后面的这台设备改进了一些,就是型材在起边时,辊子的辊缘最好能把型材起的边全部包住,这样出来的型材表面不会有一条压痕。本人也在学习中,希望以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