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砂轮的问题,急,请教

楼主(2013-05-05):
哪位大神能帮我解决如下几个问题。如图
1单面凹砂轮可以用上端面来磨削吗(老师叫我选这样的,但是书上似乎没说可以)
2我确定的砂轮外径400mm,那么按照国标查表可以确定其他尺寸。比如H为203,P为265,F为20.我想问这样大的内经如何来安装到轴上,如果用法兰盘的话,那是不是非常笨重而且法兰盘会占据F的20mm,从而端面就没办法工作了。
3法兰盘的轴怎么和电机轴连起来。
谢谢各位大神来帮我解决问题,,很急的啦

网友:
内经--内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砂轮的凹槽就是用来安装固定的,可以用法兰压住凹槽,法兰自己加工,为什么法兰盘会占据F的20mm呢?尺寸自己定,可小于20mm,至于法兰轴怎么和电机轴连接,要结合使用情况来定了。可以法兰轴加工内孔,套在电机轴上,用顶丝固定;也可以用联轴器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砂轮的凹槽就是用来安装固定的,可以用法兰压住凹槽,法兰自己加工,为什么法兰盘会占据F的20m ...

法兰轴?。。对于203的内径那得多粗的法兰轴。。。好重吧,,比砂轮本身都重,,,最好有图给我看看呵呵

网友B:
是外园磨上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外园磨上用的吗?

不是,,自己设计的一个磨机,,用砂轮端面来磨

楼主:
大家看下这个砂轮是用来磨端面的,假如我确定外径为400,那么其他的尺寸怎么确定,好想和国标里面的表相差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兰轴?。。对于203的内径那得多粗的法兰轴。。。好重吧,,比砂轮本身都重,,,最好有图给我看看呵呵
...

下面有个图,是实物图吧,凹槽里面的三个孔,是螺纹孔,过孔?应该是安装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