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油缸和二位油缸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5-05):
问个很菜的问题三位油缸和二位油缸的区别,怎样将三位油缸改为二位油缸,请帮忙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二位和三位的区别我都不懂

楼主:
哪位老师来帮忙解释下,先谢了

网友A:
1、二位油缸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双作用油缸,活塞杆有两个极限位置;
2、而三位油缸,顾名思义就是活塞杆有三个极限位置。三位油缸简单的理解是两个普通双作用油缸的串联,两个油缸的活塞杆是单独的,两个油缸的行程不能够一样,共有四个油口。
3、另外还有四位油缸呢,当然就是指一个活塞杆端可以有四个极限位置,这是两个普通双左右油缸背靠背连接,就是后盖靠在一起,两个活塞杆向相反的方向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二位油缸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双作用油缸,活塞杆有两个极限位置;
2、而三位油缸,顾名思义就是活塞杆有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二位油缸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双作用油缸,活塞杆有两个极限位置;
2、而三位油缸,顾名思义就是活塞杆有 ...

回答的很专业,谢谢。

网友(2013-07-16):
学习了,很专业
见过四位的 原来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二位油缸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双作用油缸,活塞杆有两个极限位置;
2、而三位油缸,顾名思义就是活塞杆有 ...

没怎么见过,不过能想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