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r13 的防腐蚀性能,把我难住了

楼主(2013-05-05):
手里一零件是用4Cr13做的,客户问起防腐蚀性能,把我难住了。
如果以盐雾试验为例,4Cr13能达到多少时间?
谢谢啦!

网友A:
至少4天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4天以上

谢cherry大侠。
如果一批零件做盐雾测试,是不是结果的离散性比较大?
或者说,是不是从100小时开始,就陆陆续续有零件出现锈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cherry大侠分享!
还希望能回答我3楼的问题。
或者说一般情况下4Cr13盐雾能到多少小时?

网友:
任何金属材料最后都会生锈,根本就不存在永远不生锈的钢材,只不过生锈的速度慢,我国规定,腐蚀速度小于0.1毫米/每年的称为“不锈钢”.
盐雾试验是一种人工加速腐蚀模拟方法,验证零件抵抗腐蚀破坏的能力,所用的有浓度有3%、5%、20%,常用的是5%的氯化钠溶液,它把盐水喷成细雾,然后把试样置于盐雾中进行耐蚀性试验。一般规定在温度35℃左右,连续喷雾8小时,然后停止加热和喷雾,在静止和密闭状态下保持16小时,最后2小时为下一周期的升温时间,以24小时为一周期,一般情况下常用4个周期,不出现腐蚀产物为合格。

网友(点评):
专业的解释,谢谢!

网友A:
不锈钢的连续雾化时间一般不少于100小时,评判级别和其他是一样的

网友(2013-11-26):
学习了盐雾试验的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发给我邮箱一份么?谢谢

网友(2016-07-16):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连续雾化时间一般不少于100小时,评判级别和其他是一样的

您好,请问盐雾试验可以判断材料的耐强酸腐蚀性吗?

网友B:
2Cr13和4Cr13区别大吗?借个楼

网友(点评):
哪方面的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Cr13和4Cr13区别大吗?借个楼

含碳量增加,硬度增加?使用的场合有没有不同?

网友:
学习了! C7 V. g8 Z" L9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