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老板给了个图纸,在干了一天后老板说我干得慢

楼主(2013-05-05):
昨天 老板给了个图纸,在干了一天后老板说我干得慢,请教各位如何提高效率,大概描述一下图纸:
总长40MM,外径26,内孔深32MM孔径20.5内孔公差加5丝。《注:为盲孔》我加工一个下来要5——6分钟。
毛胚料外径30MM。长1.5M。
请大家指导指导。不甚感谢

网友:
没图怎么看啊!!

网友:
孔底平面 是平的吗?需要过中心吗?

网友:
看是什么机床啊。普车的话这样的效率算很高了,

网友A:
长1.5m,第一步先伸出90左右,把外圆全部车出,一刀车到位,然后按照41长切断,如果有锯床最好,估计还是车床切断,记得平面倒角。
第二步,主轴后部搞个靠山,把未倒角的冲尾座,平面倒角的贴死靠山后夹紧。然后平面倒角,打内孔,留1mm余量,顺便内孔倒角倒大点
第三步,再按第二步夹一次,精车内孔。

网友(点评):
棒料让你给完成单料了,你说你多次装夹不要时间吗,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产品一次装夹落成当然是最好,不过时间上并不一定占优势,把它细分成若干工步,选用合适设备也能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网友(点评):
此产品至少要装夹两次完成,现在三次也就多了一次。棒料上一次做到位不妥,因为棒料转速高不起来,且刀具众多,普车做容易昏头。最后装夹多一次,可以简化镗孔对刀,检测等步骤,保证精度,提高成品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1.5m,第一步先伸出90左右,把外圆全部车出,一刀车到位,然后按照41长切断,如果有锯床最好,估计还是车 ...

你这样不是很慢。内外一起车不是更好

网友C:
    主要钻孔时间长,把这个优化了,效率就提高了。你没说材料,,也没说光洁度,短也不差那2分钟,告诉老板,你要质量还有数量,要数量就要刀具来玩它。
    举个例子,前面玩个也像你这样的,是SUS304,40外径,有个台阶22,内孔2个台阶,内孔有槽,公差1个丝,光洁度0.8,车个要7分左右,对比下,

网友:
盲孔肯定要慢!打孔在镗孔!

网友:
俺不太懂,不过觉得,楼主是否可以写一下你的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D:
确实太长了   2分钟应该合理

网友(点评):
大侠 说说你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不是很慢。内外一起车不是更好

他是普车,内外一起车更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太长了   2分钟应该合理

普车做这速度不慢了。2分钟有点乱讲吧

网友:
你没说材料,,也没说光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普车,内外一起车更慢。

是普车啊/那你的加工方法一定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钻孔时间长,把这个优化了,效率就提高了。你没说材料,,也没说光洁度,短也不差那2分钟,告诉老板 ...

材料45号刚,外径要求上磨床所以留有余量,内孔光洁度要求1.6。我的车法是:1序车外圆,打孔,镗孔最后切断。2序只是掉头平面就好了。
我一序用广数980车,每件要5分30秒左右。请教是否合理。主要是打孔和镗孔忙。另孔底要求是平底的

网友(2014-03-24):
引用 楼主:
材料45号刚,外径要求上磨床所以留有余量,内孔光洁度要求1.6。我的车法是:1序车外圆,打孔,镗孔最后切 ...

打孔的尾架还是手摇的那种吧??

网友:
让你们老板直接买管料!

网友:
可能是你打孔太慢了吧,,,,你这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网友:
应该是普车吧?那得多操作

网友E(2014-08-22):
2分钟?你车出来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分钟?你车出来我看下

看什么车床,用什么刀,不然两分钟也算是慢的了,哈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侠们的知识

网友(2015-04-30):
内孔要求不高的话用钻铣刀

网友:
车床上装双刃铣刀加工孔,是否要快些

网友:
坛内高手如云 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F:
我也不知道两分钟是否可以;
1、平断面,等线速度(3秒)
2、车外圆,一刀过,0.8的刀片,不用精刀(10秒);
3、锪钻打孔(10秒)
4、镗孔(20秒)
5、切断刀切断(10秒)
6,反面平端面(3秒)

最后加上机器空行程时间和装夹时间,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瞎说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知道两分钟是否可以;
1、平断面,等线速度(3秒)
2、车外圆,一刀过,0.8的刀片,不用精刀(10秒 ...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45号刚,外径要求上磨床所以留有余量,内孔光洁度要求1.6。我的车法是:1序车外圆,打孔,镗孔最后切 ...

如果是手动车床效率算一般,批量的话算略慢。我个人会这么做,先一刀外圆直接到数。因为外援要磨所以尺寸和光洁度不是太严,然后20打孔(怕大就用19的打,然后磨个平头把底镗平)定好数精车一刀即可。切断,反面削一刀。齐活。

  如果是自动车的话我觉得效率可以更高,我是做普通车这块,数控车也接触过。我见他们车个电梯的小滑轮也就是3,2分钟的事。不可能你这个小东西比电梯滑轮还难搞,个人觉得应该是你加工工艺没有设定好。如有错误请楼下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知道两分钟是否可以;
1、平断面,等线速度(3秒)
2、车外圆,一刀过,0.8的刀片,不用精刀(10秒 ...

机床要好的。经济型国产数控肯定不行

网友:
您能说说您是怎么加工的吗

网友:
这速度还可以了,再快就让老板来试试,他要是能搞到3分钟,你就说你能搞到2分钟58秒

网友:
要是老板跟你说,你提高一分钟给你加1块钱,你就好好琢磨琢磨吧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冷挤压,内孔直接挤压到位,用内涨夹头撑住内孔车外圆,绝对1分钟搞定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5-09-25):
20的孔应该好做。

网友:
让老板娘来干

网友:
效率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