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纳 合金铣刀钻头的标记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5-05):
B221A09000HP KC7315    这个钻头是D9的,千分尺量的

F2AS1000AWL 38R200  该怎么理解

为什么不直接 把刀具的基本情况 非常明显的标记一下呢?    比如 直径*刃长*R角  什么 什么的

感谢

有清楚这些的朋友,请帮忙解答下

网友:
B221A09000HP KC7315

其中B为公制刀柄,221是肯纳的一个硬质合金钻头系列的编号,适合加工‚高合金钢,不锈钢和耐酸钢等;A代表DIN 6535中的HA直柄,如果是F则代表HE侧固柄;09000代表直径9,如果是07500则代表直径7.5;HP代表HP钻尖槽型,一种头部及槽的形式;KC7315为刀具材质编号。
F2AS1000AWL 38R200
F表示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2为齿数;A表示整体的连续切削刃,区分于焊接或间断刃;S代表不锈钢加工;1000为铣刀直径,即数字除以100,单位公制mm;A为刀柄代号,直柄;WL为长度尺寸标准,是肯纳的标准,也有DIN标;38代表螺旋角38°;R200是一个说明,代表刀尖圆弧半径,即数字除以10得到的值,单位公制mm。

如果明白这些编号的意义,其实表达的东西其实挺多了。想了解这些,如果你是用刀的,可以跟他们要一下样本,上面都有介绍。另外如果再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信息,那你就要进肯纳了

网友(点评):
请问 这为朋友 是怎么知道 这么多的呢? 不会是 在肯纳工作过吧?

网友(点评):
我没在肯纳工作过,只是一个行业,了解的多一点。你可以跟肯纳的人要几本样本,看看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