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数控加工螺纹时的进刀量是多少

楼主(2013-05-05):
原先我们厂里用普车加工螺纹,车工凭经验进刀量基本在1.3倍螺距左右。现在用数控,使用的都是标准螺纹刀,车出来的螺纹,尺寸测量外径、中径都在公差内,但就是装配过紧。不知道大家在用数控加工螺纹时的进刀量是多少。

网友:
我们都是搓牙或者滚牙的

网友:
和普车的进刀量一样就可以了。可以用牙规先试牙!

网友:
也可以参考一下数控螺纹刀片厂家给的数据!

网友A:
大径是车罗纹前测量,还是车后量的?
机夹刀尖圆弧大,导致小径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径是车罗纹前测量,还是车后量的?
机夹刀尖圆弧大,导致小径过大?

大径是车前测,至于刀尖圆弧都是用的标准刀具,不知道有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径是车前测,至于刀尖圆弧都是用的标准刀具,不知道有没有区别。

呵呵!你测下加工前和加工后的大径一样吗

网友:
你这是螺纹牙型没完全车出来,外径还是车之前的外径。所以外径虽然在尺寸内了,但是因为螺纹没车到位,所以中径还是大了,因此螺纹规拧不进。建议再往下车,直到把螺纹牙顶车成光滑圆弧形的(定螺距的牙刀片都有修光刃的)。这个时候的外径才是准确的螺纹的大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