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小头,求加工工艺

楼主(2013-05-05):
我做小头,求加工工艺

楼主:
我只加工小头部分,毛坯外圆割口处余量太大,最大处20多毫米, 内孔余量十五个左右,长度余量10个左右。 我现在用顶盘顶着车架口,上中心架,车内孔,平总长,然后扇顶顶住,车外圆 平均一件在一个半小时,每天最多做五件,师傅们还有什么方法改进一下吗?手机不好 图纸不大清楚

网友A:
这个主要太重,一来装夹不方便,而来转速高不上去,余量又超大。
你们公司是不是只有普车?办法是内孔用镗的,普车的话是把工装放拖板上,两头顶个镗杆镗,转速可以高,一刀可以吃单边5mm。
内孔镗完用活动顶针套顶住内孔,三爪夹大头,然后车外圆平端面。
最好两台普车,省得换工装。

当然有立式加工中心做内孔和端面,那装夹加工会更快。
如果有卧加会更快。
就是加工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太重,一来装夹不方便,而来转速高不上去,余量又超大。
你们公司是不是只有普车?办法是内孔用镗 ...

嗯 只有普车,在普车上内孔单边可以到5-  7毫米左右,  外圆基本上一刀过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个粗笨的活,特有效的方法真不多,主要看刀,刀好效率就高。

网友:
这方法倒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推土机上的链轮鼓吧?

网友B:
铸钢件的,确实有点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钢件的,确实有点难加工。

嗯,尤其是砂眼多的时候更难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