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台步进电机,求驱动方案

楼主(2013-05-05):
如图:目前单个PLC好像只能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如果驱动2个步进电机,用哪种PLC,最好三菱及类似的

网友:
三菱PLC 可以驱动2个步进电机,Y0和Y1都可以输出高速脉冲

网友:
直接买不进电机驱动器   他们买的42的驱动才40左右吧  好多活都不要控制器干了    都交给驱动器做了

网友:
卖晶体管的就可一了

楼主:
fx2N_16MT能同时驱动两个步进电机嘛

网友A:
我感觉用驱动器的好,专业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用驱动器的好,专业对口。

每个步进电机是需要驱动器,但是现在还差控制器

楼主:
三菱PLSY只能使用一次,所以每次只能驱动一台电机,如果是2台电机使用什么指令?

网友:
多加几个就行

网友:
用驱动器

网友:
三菱FX1N系列的就可以了,两个高速输出点,用PLSR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菱PLSY只能使用一次,所以每次只能驱动一台电机,如果是2台电机使用什么指令?

楼主的意思
那不叫控制2台步进电机
那个是叫2轴联动

网友:
用分时复用的方式控制EN或CLK-EN,可以控制N台

网友(2013-06-04):
西门子的S7-200的PLC,224XP,可以驱动两个步进。新出的S7-1200PLC,可以驱动四个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