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电脑上的水冷散热图纸,我准备自己做一套水冷设备

楼主(2013-05-05):
哪位大神有电脑上的水冷散热图纸啊,给小弟一份啊,我准备自己做一套水冷设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自己设计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个呗

我参考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小心漏水事故呵呵

网友B:
水冷问题比较复杂,一般别人的东西参考价值不会很大,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用法和要求,复杂和精细的控制的话,还应该自己做下比例缩小后的实际验证。才可以出具体水冷方案。理论上不通的话,谈不上实际设计,理论上通过后和实际情况也会有一些差距,影响它的因素很多的。一般是要根据使用情况留些冗余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冷问题比较复杂,一般别人的东西参考价值不会很大,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用法和要求,复杂和精细的控制的话, ...

我就是给cpu换个水冷啊,应该不复杂啊,主要考虑的是密封性,不能漏水把我的电脑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给cpu换个水冷啊,应该不复杂啊,主要考虑的是密封性,不能漏水把我的电脑烧了

呵呵,晕掉。我错了,去面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晕掉。我错了,去面壁。

你以为我放航母上用???

网友C:
说说你的初步方案,还只是你有这个想法,CPU GPU的液冷还只是在试验,关键就是密封,材料与工艺都不同,不能跟一般的密封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你的初步方案,还只是你有这个想法,CPU GPU的液冷还只是在试验,关键就是密封,材料与工艺都不同,不能跟一般的密封去做

准备动手干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D:
现在不是都用铜管液氮。有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是都用铜管液氮。有卖的吧。

你真是有钱人啊,一套最便宜的也得300多块钱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