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标注为1/4"MP,这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3-05-06):
我这有个说明书,螺纹的标注为1/4"MP,这是什么螺纹??

网友:
管线用外螺纹?

网友:
MJ:米制航空航天螺纹
Mp:米制密封圆柱内螺纹

网友(点评):
为啥楼主的MP是后标,而且全大写。国标的都是前标,且一大一小。另外,既然是米制螺纹,为啥用英寸表示公称直径。不赞同这种解释

网友(点评):
零 侠 所说问题,目前也未知,所以只是将相近的贴出,具体还要看楼主将 图纸的部分图片 发出来才好讨论,应用行业等

网友:
GB/T 1415-2008
部分文字

网友:
楼主能否透露一下是什么说明书?

网友:
我现在怀疑,这里的MP是major pitch。一般螺距的意思。即标准螺距。

网友:
一般情况下,表达螺纹规格时,种类代号在前,尺寸代号在后,这样的表达还是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具体是什么的说明说上写的,难道没有其他信息或者是相关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咨询下。解铃还须系铃人啊……

网友(点评):
记得下次提问的时候最好能把出处说出来。不然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楼主啊!你1楼说的是指螺纹,到头来你又说是接口形式,困惑阿。

网友:
有这个就好多了。
http://www.waterblast.com/uploadedFiles/Site/Service_and_Support/Resources/20K-SecI.pdf
这个是链接,中压街头。MP=midium pressure.
具体的去这里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