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32铣床滚珠丝杠弯了,但是弯的不厉害能调直不?

楼主(2013-05-06):
有没有这方面做过的师傅啊。

网友:
原来我在国企的时候专门设计了一种校正杆状工具的工装,比较简单,两端用中心顶尖顶一下,然后打表,用粉笔做弯曲点记号,然后垫上V型铁,用一个丝杆的手动压力机压一下(这个简单的丝杆压力机是套装在工装上的,可以来回滑移),如果是滚珠丝杠的话要垫上铜皮,稍微压过一些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是需要实践经验的,多校几次就好。方法是这样的,你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试试,细心一些,我相信你可以校好它的。ps 另外直径大一些的工件还有用火焰校正的,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络我  杭州刘工 QQ542716495

kawa-- -1

网友:
滚珠丝杆,由于其自身特别的加工制造工艺,基本没有办法校正了。买新的吧,杭州北约机电有限公司为,北京第一机床厂,机床及原厂配件一级代理。也可以联系北京铣床配件网。

网友:
重新买个吧 呵呵

网友:
买新的不贵

网友:
我见过用热胀冷缩法校正的
有些时候,是不缺钱,而是等不起
因为定做一根新丝杠要一个月
所以宁可花七八千让人更校正了
坚持用一个月,等新丝杠回来

网友:
较直可以的 本身弯曲度恢复到0.5就可以了,要专用设备,通知具有压直和检测功能的校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