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滚齿机,请教

楼主(2013-05-06):
请问大家有做过端面滚齿机吗?
在一根长度为40,直径20壁厚为5的钢管上的两端面滚齿吗?齿数和齿深有要求
各位大侠请多多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滚吗 不如想想其他 办法 铣齿等

铣不出来,就算能铣出来,效率也太低了,我的齿深只有0.5

网友B:
做一台机器成本很高的,尤其是非标的

网友:
开付冲模 冲出来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不出来,就算能铣出来,效率也太低了,我的齿深只有0.5

0.5啊 那你可以尝试线切割或者直接冲成

网友(点评):
挺牛的 不过是一个办法

网友C:
目成大侠的帖子最专业:
面齿轮的设计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69

这个只能做小的端面齿:

大点的可以用这个: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13/zh-hans/mz130.html

要求低的话,普通滚齿机也行,刀具特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成大侠的帖子最专业:
面齿轮的设计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69

非常感谢您,我们已经做了一台啦,你提供给我的资料非常有用,对刀刀具是特殊的,在网上关于的资料真的小之又小啊

网友:
这个用一台花键洗床能改成   邢台的任县现在有许多改装和做山寨设备的   你让他们帮你做一台应该可以。

网友D(2016-05-11):
引用 楼主:
铣不出来,就算能铣出来,效率也太低了,我的齿深只有0.5

你好,能看看你们那个端面滚齿的设备吗?我也想做一个!  395446515联系我。谢谢。

网友(2018-01-06):
引用 网友B:
做一台机器成本很高的,尤其是非标的

我们有现成的端面滚齿机   楼主这种规格  20#钢  单面滚齿加倒角  每分钟至少6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看看你们那个端面滚齿的设备吗?我也想做一个!  395446515联系我。谢谢。

我们就有

网友:
楼主材料是20#或45#

网友:
楼主的端面滚齿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