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份比较好的数控车床自动编程软件

楼主(2013-05-06):
   谁能帮我推荐一份数控车床自动编程软件,系统是广数980TDB的!最好发一份到我邮箱里!谢谢!275221565@qq.com

补充内容 (2013-5-10 16:08):
自动编程不知道能不能编变螺距,8字油槽这些的程序?

网友:
你要车多复杂的零件,需要自动编程?

网友(点评):
产品倒也不怎么复杂,手工编程,太伤脑细胞,太累了,速度也慢,一不小心就会撞刀!自动编程,速度应该比较快吧!也不容易出错!

网友(点评):
那LZ可以咨询CAM软件公司;国产的都很便宜,你只要CNC车削模块的话,2、3万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点评):
车床除了走圆弧面就是曲面手动麻烦点,其余完胜电脑编程,道理和铣床打孔一样,手编直观 快捷

楼主:
产品倒也不怎么复杂,手工编程,太伤脑细胞,太累了,速度也慢,一不小心就会撞刀!自动编程,速度应该比较快吧!最主要是不容易出错!

网友:
车床用软件编程感觉有点小题大作了。广数980TDB上面有椭圆,抛物线等编程指令。要说车床编程复杂,也就是有圆弧、椭圆、抛物线连接,可用CAD找出连接点的尺寸坐标。

网友:
CAXA数控车

网友:
mastercam x以上的版本很好用,把后处理编辑好后出的程序可以直接上机,包括各类粗精车循环,螺纹循环等。还可以做3d,出工程图,5轴编程等。是我用过的最容易上手最好用的软件,比CAXA数控车好n倍,caxa编程对各类循环支持不行的。画图用caxa还不错。我一般是3D建模用UG,画2d图用caxa,编程用Mastercam x6。其实UG也可以编程,出图。caxa也有建模的。现在很多软件都是CAD,CAM,CAE集成的,关键是看你自己的习惯和对软件的精通。比如说UG,pro-e等一个软件就能够从建模,装配,力学分析,运动仿真,出工程图,数控编程在线加工全部搞定。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是的,学过CIMATRON.IT版,不知道里面的数控车怎么用?看了caxa的教学视频,感觉编程速度不怎么样!用起来也比较繁琐!

网友:
数控编程在线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