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将60吨货车拉动所需要的力!

楼主(2013-05-06):
怎样计算将60吨货车拉动所需要的力!

网友:
这得分匀速运动和变速运动。

网友:
还得看运动摩擦形式,是滚动摩擦吧。期待详细计算过程。

网友:
受力分析啊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算功率吧

网友:
就是地面与车的最大静摩擦力。60t乘摩擦系数。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大,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不考虑风阻、爬坡等因素,是不是重力乘钢轨和车轮摩擦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静摩擦力,接着滚动摩擦力,下面匀速和加速,还有路况和天气环境,是具体条件反映受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