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料机速度可以提高吗

楼主(2013-05-06):
我想做个自动倒角机自己使用的,现在上料速度想提高一下,请问哪里有更快的上料机?销子直径5mm,长度20mm.自动上料机速度可以达到200个每分钟吗? 图片是销子在料道里要进入加工区。

网友A:
我的零件是直径4.9长4.8,采用震动上料最高速度可以达到500。

网友:
用振动盘上料速度能提高
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哪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上料速度

网友B:
振动盘可以做到每分钟200+ 。

图片是去年自己做的送料装置,由于客户对噪音和震动有要求,所以才自己做的自动送料。

料斗可以自己做的更大,产品外径变化比较大的话,更换导向槽即可,电机可以无极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零件是直径4.9长4.8,采用震动上料最高速度可以达到500。

请问哪个厂家有卖的啊,我想购买。

网友(点评):
做震动上料器的很多,你把你的零件提供给厂家告诉他们你要如何排列及效率,厂家会给你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可以做到每分钟200+ 。

这个上料机可以和我的料道配套使用吗,就是像ⅠⅠⅠⅠⅠⅠⅠ这样在料道里滚动到加工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上料机可以和我的料道配套使用吗,就是像ⅠⅠⅠⅠⅠⅠⅠ这样在料道里滚动到加工区

我只是提供一个参考给你,能不能配套使用在于你自己怎么设计了。
不过我做的这个是— — —这样出料,振动盘通常也是怎么出料方便就怎么做,定做的话可以叫他们为你增加一个导向的装置。

网友:
用振动盘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
从图片上看不知道你的料道有多长?销子在料道里的前进动力来自那里?直径5mm的销子200个排列后有一米长。做专机达到你的要求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震动盘比较好实现,要多的话增加导向。

网友C(2013-06-05):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可以做到每分钟200+ 。

这个机器能上楼主的销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能上楼主的销子料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