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丝剪切力计算,请教

楼主(2013-05-06):
模具设计,还是1994年前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程了,下在都忘得很干净了。
现在有个酝酿中的设计需要用到这方面的计算,不想慢慢查资料花时间,最后还可能是算错误的结果。
所以在这模具板块中求助下各位做模具设计的大侠:
一次剪断22条Φ0.5的不锈钢丝,需要的剪切力多大?
原来学的知识忘了,现在又想偷懒,各位大侠请勿拍砖。
谢谢。

网友A:
屈服强度*单根截面积*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屈服强度*单根截面积*22?

谢谢大侠回复。
能否把详细计算数据给下?
纯粹的偷懒主义者,请谅解。

网友(点评):
我不确定啊,这么算只是按纯剪切屈服算得。钢丝剪切应该有其他的算法。给你查查好了。具体什么材质你知道不?

网友B:
我觉得用屈服强度计算出来的结果要比实际的小!

网友(点评):
应该,毕竟还有形状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
能否把详细计算数据给下?
纯粹的偷懒主义者,请谅解。

材料按SUS304的算吧,实际使用的时候完全可参照这个的结果进行的。
谢谢。

网友:
304的屈强,有说310的,有说205的。乱了。
这么算吧。310*0.5^2/4*pi*22=1.34KN。205*0.5^2/4*pi*22=0.89KN。
建议使用的时候再乘个1.2的系数以备不够。

网友C:
这个实际很简单,根据你的材料,查出你材料的抗拉强度σb(估计不锈钢的抗拉强度在1200MPa左右),就可以带入公式计算了。计算公式F(剪切力)=n(钢丝根数)x σb(抗拉强度)x η(剪切系数,一般取0.6~0.8,建议你直接取0.8  )x S(单根钢丝的横截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实际很简单,根据你的材料,查出你材料的抗拉强度σb(估计不锈钢的抗拉强度在1200MPa左右),就可以带 ...

我是做钢筋剪切的,也做过不锈钢钢筋的剪切计算,一般设计时都是按照这个公式估算所需的剪切力。

网友D:
一:材料的屈服强度可以去查手册
二:单根钢丝0.5,我觉得不能够以总面积X20 去计算,20根钢丝的剪切力和一根等直径的钢棍的剪切力的计算完全不一样!
即使在书本上我估计也没有完整的方法给出答案。这样的计算只能够作为判断的基础,然后结合20根钢丝的组合方式(一捆,一排,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判断。因为,毕竟不是需要非常大的机床,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适当的加大安全系数,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查了查,貌似没有22根的成箍组合法。按平排计算好了。

网友:
Ws=310*3.14*(0.5/2)平方=60.8375NX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材料的屈服强度可以去查手册
二:单根钢丝0.5,我觉得不能够以总面积X20 去计算,20根钢丝的剪切力和一 ...

嗯!这位老师说的对。刚才忘考虑剪切刀片是不是斜刀口,钢丝的摆放是不是单排。 我刚才说的是最简单的一种计算方法,那种肯定能剪断,但是剪切力偏大些,有点浪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热心回复。我这是22条平均成两排排列,直刀口同时剪切。
这样的话是不是说,可以直接采用10楼的计算结果,再乘个保险系数1.3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如果只两排排列,我觉得值需要按照10倍的单根钢丝截面积去计算,再加上一定的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热心回复。我这是22条平均成两排排列,直刀口同时剪切。
这样的话是不是说,可以直接采用10楼 ...

差不多,你用液压剪切的话,可以采取调整油压来改变剪切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屈服强度计算出来的结果要比实际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