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树还在,但特征不显示,帮忙看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06):
这是零件的下载链接,solidworks2010创建的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30417&uk=1443037904

网友A: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是否修改了特征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是否修改了特征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是的,我是在半剖的情况下,修改了最后那个孔,有办法解决 吗

网友(点评):
我也是在修改了特征之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退回到修改前的状态,然后一项一项地修改。 这个应该不是使用了隐藏特征,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检查了,没有使用隐藏特征

网友:
1.关闭半剖。
2。检查是否使用了隐藏特征

网友B:
确认,楼主把零件隐藏了。随便点选一个特征,右键,显示。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楼主把零件隐藏了。随便点选一个特征,右键,显示。OK

...............

还真的是

但我真的没点隐藏啊....

网友(点评):
说不上什么原因,因为我没碰到过。这个得回溯你的操作过程了。但是我遇见朋友的几次问题都是零件被隐藏了。

网友(点评):
不小心把某个特征隐藏了,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你应该是不小心隐藏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