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这两条线闭合

楼主(2013-05-06):
情况就是这样了,难道不是用拉伸,那用什么命令?

网友A:
显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问题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啊,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画的,可是问题还在

网友C:
你就伸进去画,而那个孔在两翼建模后再建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伸进去画,而那个孔在两翼建模后再建立比较好。

难道是尺寸问题?,照着这样画就是不行,

网友(2013-12-03):
给楼主一个图 用曲面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