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砂轮怎么安装

楼主(2013-05-06):
B D×T×H---W,E         尺寸为  B 400Ⅹ100Ⅹ127-25,30
这个砂轮怎么固定,,还是没明白法兰盘,法兰轴怎么回事,,用螺栓紧固如何做到的,砂轮上也没有螺栓孔啊。法兰轴直径慢到要127的吗?那好粗啊。最好哪位大神给个详细的图给我瞅两眼。就明白了。。没有图那就仔细帮我说明下。。谢啦

楼主:
图在这呢

网友A:
把法兰的图发上来。

网友B:
普通的砂轮怎么固定的。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法兰的图发上来。

我就是不会选择法兰盘和法兰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砂轮怎么固定的。差别不大。

不懂唉。。。真的没整明白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我发图了吗。。没有啊

网友(点评):
砂轮套上去,在用个垫片,再用带内螺纹的垫片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