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3-05-06):
外径160,材质是碳化钨硬质合金的,在外圆上开两条如图所示的槽,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加工,求大侠指导加工方法,或者帮我加工最好。

网友A:
数控加工中心,球刀加工圆弧过渡部分。

60度圆弧与直线部分设计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过渡圆角?

请对加工工艺更了解的人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加工中心,球刀加工圆弧过渡部分。

60度圆弧与直线部分设计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过渡圆角?

其实我认为必须有圆弧的,但是韩国人就是这样设计的,必须要做到这样所以只好来求助啦。呵呵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
楼主比较2。仿形车刀加工。车刀刚性要'好,不让刀。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的料。。。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材料,请大侠推荐刀具..................

网友(点评):
刀具材料我也不知道了,具体要看工件硬度。如果材料硬度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模具钢线切割成型,然后淬火下作为刀具。

网友:
数车要两把刀,金刚石尖刀,一正一反,精度高的,记得刀尖补偿。

补充下,把刀用好大侠提醒了,先用外槽割刀金刚石的粗加工。哈。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作图?有没有看下干涉?我感觉可能会有干涉。

网友(点评):
所以两把刀,左边一个槽,右边一个槽,各一把刀。

网友(点评):
如果精度要求太高,这接刀有问题。要不定做成型刀,即快又准。

网友:
圆头外槽刀开粗+成型刀精车,尖刀会干涉的,接刀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刀片得金刚石或者CBN的吧。

网友:
仿形车刀吧

网友:
修整成型砂轮,将槽位磨出来

网友:
成型刀加工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槽?

是的,环槽。

网友:
我也不懂加工

网友:
待大侠解答。。

网友:
磨刀霍霍向工件,磨特型刀车之!

网友:
上磨床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

环槽能线割?请大侠讲解。

网友:
直接切两把成型刀

网友:
成形车刀或钳工接直线和园弧接刀处

网友:
合金材料磨削效率高点,可以定制一个成型砂轮,也可以上线割,看工艺要求,一般用慢走丝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这个是外圆上的环槽,能线割加工?

网友(点评):
看这个工件的用途,如果是在外圆处做一个同轴的成型槽那肯定用成型砂轮磨就好了,如果这个是作为一把非标成型刀来看待,那用线割出刃口形状及相应后角即可。而你又未表示工件用途,故有此一说咯

网友:
硬质合金料直接上光学曲线磨订回转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