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方刀架,真心求解啊

楼主(2013-05-06):
师傅们好.今天我卸了一数控方刀架,可装上时,用手就能把刀架稍微的转动,怎么调都不行,让我忙了一下午,求解啊,是我那里装的不到位吗?还是怎么了.

网友A:
你应该模仿刀架的运动过程,用内六角扳手转动蜗杆轴,通过正反转蜗杆轴来判断刀架的工作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模仿刀架的运动过程,用内六角扳手转动蜗杆轴,通过正反转蜗杆轴来判断刀架的工作状况

我用六角扳手转动了,也能锁住刀架,可是锁不紧,用手稍微用劲就能来回转动刀台,我也紧了刀架左下角的螺钉了,还是不行,让我忙了一下午也没搞定,求教啊师傅

网友(点评):
可能是两个单向销装反了,就是一头有斜边,反面装弹簧的那两个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