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减速机速比的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5-06):
设计机械手想通过蜗杆蜗轮和直齿轮加电机来实现底座的旋转,要去机械手每分钟转三圈即1080°。选什么样的电机型号合适,蜗轮蜗杆的齿数如何选取?

网友:
这个嘛!要先确定电机功率,再选择电机转速!如果只有齿轮和蜗杆涡轮减速,你就还要选一个联轴器了。一般电机转速是较高的,估计需要三到四级减速才能满足机械手的转速要求。蜗杆涡轮的齿数选择就要根据楼主的设计意图了,多大数情况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第一,蜗杆涡轮减速比不能取太小,要满足机构的自锁。第二,再满足自锁的同时,减速比应该取较大值,因为蜗杆涡轮为末端传动件,增加末端传动件的减速比,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传动精度。但涡杆涡轮减速比不能取太大,太大了效率低,蜗杆涡轮发热量大,无用功增多,增加能耗啊!具体到怎么取,就是楼主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