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有谁会用ug会渐开线内齿轮?急用

楼主(2013-05-06):
需要用表达式表示出来的,后续还要仿真

网友A:
这是讨论好多年的话题了,是画图的最基本技能了,你应该自己画图,连画图都求助了,以后工作有困难了,没有比画图还低的技术工作了,

网友:
楼主那么懒,找个外挂画得了。不过外挂不一定能画出渐开线的齿形来,我用SW的外挂画过直齿圆柱渐开线齿轮,都是样条曲线拟合的,看着像渐开线,出图没问题,作动画也可以,但要做齿轮啮合仿真和线切割就不行了,因为齿形不准确。

网友(点评):
从计算机画图的数值解算原理来看,都是样条线拟合。就是内核算法精度的问题了。UG就比PRO/E精度高。实际齿轮滚齿齿面也可以理解成拟合的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讨论好多年的话题了,是画图的最基本技能了,你应该自己画图,连画图都求助了,以后工作有困难了,没有 ...

真心画了很长时间,外齿轮会画,但内齿轮确实不能找到方法,才来求助的。画内齿轮时渐开线时画出来了,但拉伸时总是有根切现象,恳请指点

网友(点评):
你怎么理解根切的,根切的几何原理?

网友:
自己努力一把把,照着书里的把公式编辑进去,我用catiA划过,要费电时间的,

网友(点评):
大神好像用的CV,呵呵,此论坛你是最有潜力接近998的。

网友(点评):
不敢想哈,自认为没有那个实力。只是想努力在他72绝技里学精到两手,有口饱饭吃。我现在用SW哈,catia不怎么用了,单位要求用SW的。而且一般的机械设计,SW界面要友好得多,用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