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刹车有多大的制动力

楼主(2013-05-06):
如题    想问一下自行车的刹车有多大的制动力,正在弄的一个小东西上需要用到制动装置,感觉自行车的刹车比较便宜。谁知道有多大   能达到20N.M吗?

网友:
具体哪种刹车啦!

网友:
看看  碟刹 鼓刹?

网友:
说明书上肯定有

网友:
应该能达到,问题是你需要多长的时间,还有柔顺性,散热问题好解决吗,如果需要方便控制的话是否电刹车更好。

网友(点评):
短时间测试 不会有热问题的 只要能达到就好了

网友:
自行车刹车根据最高速度结合人体运动惯量所产生的最大动能,如果楼主所设计大于该动力总和就要考虑三楼所说其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