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40刀架出现了问题,求大侠解决啊!

楼主(2013-05-06):
   刀架锁紧了以后,用根铁棒掰动了五六丝,但是车工件时就晃动二十几丝,这是怎么回事啊!
   会不会是蜗轮.蜗杆磨损的间隙大了,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刀架的锁紧跟涡轮蜗杆无关,只跟齿盘及上下运动丝杆副有关。你掰动的五六丝未必是刀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中托板或大托板的原因。当然,刀架用久了因为磨损,可能会锁紧程度不够,可以直接加大参数里的刀架锁紧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架的锁紧跟涡轮蜗杆无关,只跟齿盘及上下运动丝杆副有关。你掰动的五六丝未必是刀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中 ...

 参数我都调到了2500了 电机转了几下就烫手啊   就是车工件车了一公分左右的深度,我就退出来了,手轻轻的掰了两下。晃动很大啊!还听到哐哐哐的声音。

网友(点评):
这样肯定是刀架有问题了,必须要拆开来看。刀架结构不简单,但也没那么复杂,一般仔细点都能修好,上下运动副的丝杆上端有一个推力轴承,刀架锁紧后轴承是紧的,我碰到过轴承锈烂掉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刀盘端面螺丝松了?

网友:
应该是信号盘罗斯松了然后跑偏了,导致没锁紧,拆了重新对下信号盘,刀架很简单的,我搞维修的。目前还没听说过厂床子因磨损产生间隙导致的松动,因为它是可调的,或者中间转盘轴断了,此类情况只碰到一次

网友:
恩。像楼上说的,信号盘或是定位销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