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多大转速的电机?

楼主(2013-05-06):
采用二级蜗轮蜗杆减速装置加直齿减速装置实现机械手底座的18°每秒的转速,大家大体给个方案,谢谢了!
采用多大转速的电机,蜗轮蜗杆的具体齿数或者是传动参数和直齿轮的传动参数!!!跪求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机转速越低,电机极数越大,价格越贵。
底座的18°每秒的转速=3 转/分钟,很慢。
      关于减速机的选型对很多用户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由于不知道该用什么型号的减速机,所以要费很大力气去了解。
      减速机的种类成千上百,选起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选择减速机首先要确定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由于本人对进口了解的不多,我主要说一下国产减速机的选择!
     减速机大致可分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齿轮减速机三大类别!
     在确定了那个类别之后就要看哪个系列、哪个型号,选择减速机的速比、功率、输出扭矩等,最好能根据自己的要求画一张草图,以方便厂家更好的了解和设计你需要的产品,还有一些适用条件如正反转、自锁、使用环境之类的,也是选择减速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择电机,要与减速器一起综合考虑。
    个人认为摆线针轮减速机速比大,结构紧凑。

网友:
我也在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