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构方案设计

楼主(2013-05-06):
求助一个越简单越好的方案设计(用一台设备代替目前工人的工作),能用气缸的就不要用电机,所占空间与一个人的工作空间相当。

网友:
好象是铸造砂箱的翻转。
这算算翻转机构的投入成本和使用、维护成本与人工成本之间差别有多大。
得不偿失的事谁都不愿做。

网友:
手动可以吗,很简单。就是用滚筒形式。手推入翻转机中,之后手动转翻转机(很轻松转的)。之后再推出来。

网友(点评):
很不错的点子,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

网友:
这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好复杂啊

网友:
四楼正解,铸造箱翻箱典型的双摇杆机构,大学机械原理课本上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直接用铸铝

网友:
台面做成可以180度翻转就OK了,简简单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