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主轴上的这个槽 怎么加工

楼主(2013-05-06):
如图,这是一根主轴的加工,红圈是一个 围绕主轴的一个槽, 要怎么加工这个槽呢?  车床的切断刀? 有2.7mm的吗?  它的精度怎么保证?  求解!

网友:
刀有2.7的,我们这加工内槽就有用的。精度0.12应该不难吧

网友:
很简单  有刀宽2mm的

网友:
直接车成不就得了,1

楼主:
2.7MM的刀  有现成的? 还是要自己磨?  精度是不是等于刀具的精度?

网友:
我们这有这种刀,但不知道是不是定制。刀具的精度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你槽两侧和槽底有粗糙度要求,最好还是用2mm的刀。

网友:
2.7的槽刀有标准刀片的,就算没用2mm的切两刀不就行了。

网友:
不就是常见卡簧槽?

网友:
用小于这个尺寸的刀 左右赶一刀

楼主:
谢谢大家,受教了!

网友:
没有就自己磨一把吧

网友:
应该不难吧,手工磨也能磨个差不多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