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废了却不知道怎么废的,急死我也

楼主(2013-05-06):
T1M6(铣圆柱体外圆,深度-15)
G0G90G54X0Y0M3S600
G43H1Z10
G1Z1F500
G41D1X-5.8
G2I5.8Z-15
G2I5.8
G0Z1
G1X-5.6F500
G2I5.6Z-15
G2I5.6
G0Z1
G1X-5.4F500
G2I5.4Z-15
G2I5.4
G0Z1
G1X-5.2F500
G2I5.2-15
G2I5.2
G0Z1
G1X-5.F500
G2I5.Z-15
G2I5.
G1X-5.1(为什么这段程序,刀具直接往圆心那边铣)
G0Z1
G40
M30

楼主:
RE: 急!!!!加工中心高手帮我看看,工件废了都不知道怎么废的

刀具12,铣到10,刀补里面是D=6 D磨损里面是0.05

网友:
用CIMCO仿真没发现异常。不过我们一般都没这样编程了,直接用软件,不会把精力花在这种代码上了。

网友:
直接G0 G40 X12. Y0看看。

网友:
X-12.上面写反了

网友:
你用的盗版软件吧?
这把刀单出一个,再把几把刀一起出的程序对照一下。

网友:
G1X-5.2F500
G2I5.2-15
G2I5.2

网友:
你应该把x-5.1改成-15,因为你用的刀具左补偿,你从-5走到-5.1还用左补偿右边的刀刃就应该扎进去了,你往铣差不多一个刀具直径吧。我是这样想的,没做过加工中心,左做数控车的

网友:
我说对了,跟你学学加工中心,说错了你再找其他方法吧,记得加我为好友

网友:
你开始都是X-5.8 到 -5.6   到-5.4   到-5  ,最后成了X -5.1,变方向了

网友:
没有图纸啊,发出一起看看!

网友:
你从-5走到-5.1还用左补偿右边的刀刃就应该扎进去了

网友:
我觉得不取消半径补偿的话应该是切向退刀为好,或者不切向退刀的话,请加G40一起执行为妥

网友:
刀具12 加刀补时移动距离大于6

网友(2014-06-15):
在G40的前面加点几个分号空语句试一下,然后机床上在空走一下,看看实际刀路怎么走的,如果还是一样,另找原因,否则就是预读G40生效了

网友:
把g1x负5.1改成正的。。。。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