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装配体环境下获取齿轮的参数

楼主(2013-05-06):
toolbox中生成的两配对斜齿轮插入到装配体的布局草图中,
两齿轮的中心距显然与齿轮参数相关。
如何在装配体环境下获取齿轮的参数,从而建立一个中心距值的方程。
当齿轮参数改变时,中心距也作相应变化。

楼主:
各位高手进来谈谈啊?

网友:
齿轮模数、齿数是根据负载、通过计算选定的,楼主通过画图来定,有点搞笑了吧

楼主:
楼上理解力。。。
我的意思如何在装配体环境下如何获得配对齿轮的参数(如齿数、模数、螺旋角等)
从而自动确定中心距。当齿轮改变时,中心距作相应改变。

网友:
toolbox生成的齿轮,草图里只有分度圆直径可以利用。
装配体内建一草图,标出中心距尺寸将其与分度圆直径方程式关联。
另外,机械配合里面的齿轮(按齿数比的)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楼主:
一直没能在装配体环境下获得toolbox生成的齿轮参数(如齿数、模数、螺旋角甚至是分度圆),从而建立中心距的方程。
楼上可有此经验?
齿数比只能改变速比,对中心距不起作用。

网友:
geartrax2009一直没能在装配体环境下获得toolbox生成的齿轮参数(如齿数、模数、螺旋角甚至是分度圆),从而建立中心距的方程。
楼上可有此经验?
齿数比只能改变速比,对中心距不起作用

楼主:
你的意思用geartrax2009生成齿轮,不用toolbox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