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把简单的扳子,连接扭矩扳手,紧固狭小空间里的螺栓

楼主(2013-05-06):
安装1个空气压缩机到车体是,共有4个安装点,每个安装点设计3个螺栓连接。
       但是,其中有2个安装点各有1个最内侧的螺栓无法使用通用的扭矩扳手紧固。
       如何设计一件简单的扳子,连接扭矩扳手,紧固狭小空间里的螺栓?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吧,
具体如何楼主上张图来看看

网友:
图啊,大侠!

网友:
没有图么

楼主:
哦哦,那就等我能抽得出时间的时候,测绘出来一个大体的吧,

网友:
没有图说不清楚。

网友:
能不能先测试扭到指定力时拧过的角度,然后那几颗拧不到了就直接就拧相同的角度就可以了。以前记得看了个关于螺栓紧固(预紧力)的说法,说用力矩扳手拧和按旋转角拧,后者效果好些。(旋转角通过计算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