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等离子切割机 能否使用在割圆机上

楼主(2013-05-06):
如图所示这是我买的割圆机

然后我又买了一台CUT-50接触式等离子切割机,在走圆过程中总是断火,因为它在行走过程中会和铁板产生距离。
我想问一下如果换成CUT-100/LGK-100非接触式等离子切割机,效果是不是会改变。

网友:
切割头装一个轮子和弹簧机构,弹簧一直压迫轮子(轮子与切割头固定)与钢板接触,可否,瞎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