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的校工装,我先说

楼主(2013-05-06):
机械加工,很多必备的第一阶段都是校工装。
请问各位,你们是怎么样高效的校工装的呢?
我下说说我自己的吧:
机械:1892加工中心(铣床)
方法:百分表校工装两头

网友:
只有理解了形位公差,定位原理才能快速。就像简单的车床上四爪较圆,如果不先把端面较平,那个圆是怎么也较不圆的!仔细分析一下,一个圆柱,只有正切(端面较平)下去,其截面才是正圆,否则就是椭圆。类似的,在加工中心上,固定钳口和活动钳口哪个作基准面,那个影响可是根本性的,搞不好会成批出不良品。

楼主:
2楼说的很对,这些工装的基本面必须要达到此要求,才能快速的完成工装安置。
不过本人觉得就以此标准来说,用百分表这些辅助工具,感觉还是慢了许多。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我公司的加工中心,龙门铣这些,用百分表较工装,个人感觉确实挺费时间的。

网友A:
呵呵,嫌麻烦的话就多花点钱把工装做好点,比如,机床加副工作台,出图纸打定位销孔和螺丝孔,做工装时,工装上的定位销孔和螺丝过孔参照副工作台来加工,同时你用来装夹工件的定位销和固定夹具的定位销孔的位置关系在做夹具时就要做精确,同时要记下数据,当然最好是出图纸,按图纸加工,这样你工装上机床,直接装定位销,锁紧,再计算一下就得到你要的坐标了,过段时间检查一下机床精度就完了。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

网友(点评):
5楼的朋友说的确实很在理。不过如果能保证一台机器只做1个产品,那你的这个理论是很成功的。楼主的意思我猜大概是:单件产品,上、下加工中心,这样较工装,确实很花时间,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个工装的定位销锁死在...

网友(点评):
哈哈,所有的工装都可以打定位销,也很方便,而固定平板上可以搞多个定位销组合,满足你不同需要,其实这是生产必需的,只不过现在做工装不管生产死活了。

网友(点评):
另外可以在大型工作台两直角边上压两条平块,互为直角,且记录尺寸,一些有边定位的产品直接靠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继续啊 ,说的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嫌麻烦的话就多花点钱把工装做好点,比如,机床加副工作台,出图纸打定位销孔和螺丝孔,做工装时,工 ...

5楼的朋友说的确实很在理。不过如果能保证一台机器只做1个产品,那你的这个理论是很成功的。楼主的意思我猜大概是:单件产品,上、下加工中心,这样较工装,确实很花时间,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个工装的定位销锁死在工作台上面。
我上班这里的“台湾亚威龙门铣加工中心”鉴于工作台面大,有部分产品和你说的一样,用定位销锁定在工作台上面,也不用出图纸这些。
可是一旦换产品或者铣磨具的话,你必须得较工装,而且越大的工装花的时间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的朋友说的确实很在理。不过如果能保证一台机器只做1个产品,那你的这个理论是很成功的。楼主的意思我 ...

我的意思是不管你换啥工装,工装底板上的销孔都是根据副工作台的销孔来打的,底板做好后再根据底板上的销孔来加工你装夹产品的那些销孔啊,座金块啊,这些工序座的时候就记下他们和底板销孔的位置关系,这样,当你装上机床时,直接计算就可以得到机械坐标了,相当于做了个子母板式的快换工装。

网友:
以上各位楼主说的很好,我这边公司液正为此问题头痛,加工的工件全是单件小批量的,加工中心停机率高,效率和嫁动率都很低,现在也正再考率上机外预调,这样设备的利用率会有所提高,但会增加一个辅助工位和相应的人员,很是苦恼,大家有好的想法可以抛图。
前期我们也自行设计制作过快换夹具,用的是EROWAR卡片作为基础,上边自行设计的装夹部分,由于机床原因没有广泛应用。

网友:
9楼的朋友,如果能让上工装的时间缩短一半,其加工效率就很明显了。可是每个工装都打定位销,量小的话就吃不消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精准度高点的水平仪器,用于改善此环节,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