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线切割机上拆下来的步进电机与电源,怎么接到一起

楼主(2013-05-07):
从线切割机上拆下来的步进电机与电源 , 不知道怎样把电机与驱动电源接到一起  。各位仁兄帮帮忙!

网友:
当初是怎么拆的?

网友(点评):
别人拆的

网友:
拆的时候拍张照片多好啊

网友:
什么步进电机?  有驱动器吗?

网友:
不会接线,居然敢拆! 楼主可以去卖切割机那里看看怎么接线的,找个一样的切割机试试

网友(点评):
我是找的别人拆下来的

网友:
步进电机是两相还是三相的,估计是两相的,相线需要与驱动器连接,而驱动器除需要与直流电源连接外,还需与控制器连接。。。具体的接线方法,你可以把步进电机的型号抄下来,然后,驱动器的型号也抄下来,从网上查查具体的连接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两相的 这两天找了专业人士看了看 电机还得另配电源和控制器

网友:
线切割步进电机应该是5相的
网上搜一下同型号的电机,或驱动看一下,没有实样不好讲

网友:
找电工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