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迷上DIY了

楼主(2013-05-07):
一、我现在想到一些DIY,但是都是借鉴一些其他动作原理,我现在也能将架构图和工程图画出来,但不会ANSYS分析。一般零件都较小。如果标准的话  我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才可以加工制作?

二、我想DIY的都是小东西 ,且都是单件,找外面加工太不划算了,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头几次是如何找人加工的或者头几次自己用到哪些简单又便宜的工具制作?

网友:
实现原理用木头的就行了

网友:
自己购置一台小型机床,可以用一些特殊塑料

网友A:
我还想自己做个小雕铣机呢,配件问题无解啊

网友:
BZ现在网上有卖3D打印机的,能打印各种形状的塑料零件。但是尺寸都不大。大约在300MM以内
如果你有微型机床的话还可以后续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自己做个小雕铣机呢,配件问题无解啊

我最近就是想搞一台类似雕刻机的东西 ,但不是雕刻,是可以在白纸上画迷宫图案的,全部用3mm的线条画,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这位自制雕机的过程,http://bbs.kechuang.org/read-kc-tid-50285.html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就是想搞一台类似雕刻机的东西 ,但不是雕刻,是可以在白纸上画迷宫图案的,全部用3mm的线条画,可 ...

那就是少一个Z轴呗,两轴就可以了

网友(2013-10-17):
对,就叫机械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