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三维仓体,已经成型,但在使用平板展开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3-05-07):
有一三维仓体,已经成型,但在使用平板展开时出现错误,请高手帮忙给展开下,谢谢。

楼主:
由于上传的是源文件,方便朋友给处理下,我发张平面图吧,给出尺寸

网友A:
展开图不对吧

网友(点评):
就是展开图不对,能否给展开下呢?

网友:
给个俯视图呗

网友(点评):
尺寸全的啊

网友:
也不说什么文件格式,下载了我这打不开。正锥吧,我们叫把梢头。连接上下中心点并延长,延长边线交中心线于一点,以这一点到边线的两个点为半径做两个圆弧,并以中心线两边均分,圆弧长度为上下圆周长。CAD也好做,有3D软件直接就能放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展开图不对吧

你的展开图不是不对吗

网友B:
把底部草图的圆角加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我试试,但圆角也不能太大啊,下面要接一个矩形的法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底部草图的圆角加大一点就可以了

圆角加大了一点,感觉还是不行呢,预览就这情况,还是没法展开的。

网友:
我是在你的源文件上改的,将这个草图两个角上的圆弧半径改为20后,展开没问题,我用的是SW2012。

网友(点评):
是得加大才行,但放样的误差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