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调心滚子轴承29412的配合问题

楼主(2013-05-07):
哪位帮忙指点一下,立式安装重载状态下,推力调心滚子轴承29412外圈与零件孔的配合?内圈与轴的配合?谢谢!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座壳体孔不宜采用过盈配合,内圈与轴颈的配合也不宜过紧,要求在安装中使用螺母调整时应能使其产生较灵活的轴向位移。因为调心滚子轴承若采用过盈配合,易使轴承的接触角改变,造成轴承载荷分布不均,引起高的温升。故而,这类轴承的内、外圈与轴颈和轴承座壳体孔的安装配合,一般应以双手大拇指能将轴承刚刚推入轴颈与壳体孔为最好。

网友(点评):
轴承配合与工况相关,没有一种配合能适应所有的工况!

网友(点评):
“调心滚子轴承过盈配合能改变轴承接触角,造成轴承载荷分布不均”,此说法无根据。重工行业中调心滚子轴承过盈配合的用法比比皆是。

楼主:
衷心谢谢Scott_科平 !

网友:
294系列推力调心滚子轴承,一般用在极重载场合。
如果轴承只承受轴向载荷,轴承外圈应该是间隙配合,0.几毫米的间隙。内圈紧配合。
如果轴承承受复合载荷,轴承外圈应该是松配合,内圈紧配合。

网友A:
有自动调心能力,所以内圈过盈配合外圈间隙

网友(点评):
轴承配合取决于工况!就294轴承来说,内圈也有过渡配合,外圈也有过渡配合的。见我下面的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调心能力,所以内圈过盈配合外圈间隙

同意!~~

楼主(2013-06-07):
谢谢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
谢谢各位高见!

网友:
见贴图,来自舍弗勒样本H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