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回转台的轴承

楼主(2013-05-07):
这回转台上推力球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在装配上总会有一个会有问题,有没有好的结构解决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3-5-7 12:19):
我看上面一个圆锥滚子轴承改用向心轴承问题就解决了,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种回转台是不是汽车行业的物流输送的道轨。

网友(点评):
确实是用在汽车行业的物流输送的输送线上的,我说的是中间推力和圆锥轴承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无什么问题呀。我以前公司也跟这个结构差不多。

网友(点评):
这个在使用中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感觉在设计上存在问题,现在想把这个旋转台整个再作旋转180°运动,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推力球轴承加一对深沟球轴承呢?
你现在是不是圆锥滚子轴承压不紧啊

网友(点评):
如果用的是深沟球轴承不还是存在外圈没有限制的问题

网友:
看看课本里的轴承组合设计。还有你的轴承没考虑润滑脂流失问题。

网友:
你无法确定载荷在“止推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之间的配比。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这就是怎样保证大转台在径向和轴向的旋转平稳

网友(点评):
3#说的不错,建议您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以简单计,直接去掉止推轴承,加大轴径,从新选择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去掉推力球轴承,台面会晃动,如果用牛眼支持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种回转台是不是汽车行业的物流输送的道轨。

原先的问题是什么,转过180°又会有什么问题?没看懂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圆锥轴承和推力轴承在安装上有干涉,但在水平使用上不会发现问题,如果将整个机构不断旋转180°使用就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得先算出在力向回转轴中心等效的情况了,如果力向回转中心等效,不存在力矩就好办的多了,可以用一个止推轴承和一个圆柱滚子轴承组合就行了。如果存在力矩,就的用两个圆柱滚子轴承和止推轴承组合了,当然这个是一种组合情况,具体算轴承的载荷,就参考机械设计书吧!邱怀轩编的。

网友:
看起来跟坦克翻转以后的机构差不多。。。

网友:
推力轴承负责称重防止倾覆
对圆柱滚子轴承代替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结构,不过是超重载的货运拖车。我当时上面那个圆锥滚子轴承没有用,没发现什么问题。如果保守点的话加向心轴承。

网友(点评):
我现在要设计的是台面直径1500的旋转台,旋转台在垂直方向还要作360°自动旋转,水平方向的旋转台想借用图示的结构,感觉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工况好像挺复杂,如果你觉得不够保险的话那就用回转支承。径向轴向都可以受力。不过价格就有点小贵了。要求不高的话建议用拖车转盘,一个1050的转盘也就在七八百元

网友(2019-12-17):
马克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