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编防撞程序吗

楼主(2013-05-07):
求助
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

由于机床结构的限制,机床不能开到某些位置
例如Z的移动范围是0~100,但X在100时,Z不能在20~40范围内运动,
还有,由于使用了专用工装夹具,机床开到某位置会与夹具干涉。

刀具是标准尺寸你的,能否编制一个子程序:机床坐标到某一个坐标时,会报警或程序停止。(不是软限位设置)
每次编程时就加入这个子程序。这样增加一个保护措施,避免加工中的危险。

看西门子编程手册,有“保护区”设置,没有看懂。
请教大家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可惜我不懂数控代码。

网友:
程序限位这个没弄过,不过可以移动限位开关啊,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顶个吧,看看各位大神的办法

网友:
如果是FANUC,我可以搞一下,西门子不知道有没有读取机床坐标位置的系统变量....不太了解西门子的宏程序啊

网友:
以前写了个法兰克的防撞程序,先检测是否超过移动范围再执行移动…也测试通过了,失败的原因是G00无法调用子程序,没有解决模态调用的问题…考虑过使用模态调用代码,但要处理所有主程序M S T C A R等,工程量很大…还请高手们多多研究!早日寻找到其他方法…

网友A:
FANUC有第1,第2,第3行程检测,可以通过程序来回切换.这样就实现了楼主的要求.俺以前就这么用过,程序在不同阶段,行程检测区间是不同的,但那是专机,不需要编程的.
840D不了解有无类似设定.
但有无论是FANUC还是西门子,都有位置开关检测信号.
通过位置开关信号可以划分出各轴当前运行的区间,然后再通过PLC来规划这些互锁,就可以实现禁止移动,报警等等响应.俺用来判断安全防护动作是否允许执行.
俺用过的系统中,都支持当前坐标读出.问题是读出来干什么?总不能每步程序前都调用子程序来检测一下吧,那太烦琐了.

网友:
法兰克说明书上的实时用户宏程序不知道哪位大侠研究过…看说明感觉能实现规划刀具移动范围,当捕捉到周边轴上升到某一值时限制其他轴的移动范围或者移动速度…俺也不会用!自己瞎琢磨…还请会用的大侠站出来指点…西门子应该有相关的功能或者宏!多研究研究说明书,然后发挥你的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NUC有第1,第2,第3行程检测,可以通过程序来回切换.这样就实现了楼主的要求.俺以前就这么用过,程序在不同阶 ...

螺旋线大侠让小弟学习了…小弟认为主观用程序切换存储行程已经失去防撞的意义了!因为你已经意识到哪里应该注意了!

网友:
机床上面那个是硬限位。不知道把参数里面的那个软限位改小些可不可以。

网友:
思路思路!!第一次听这个也可以做到,那位大侠详细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