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分零件图纸,有人能快速报出价来,怎么算的?

楼主(2013-05-07):
想知道机加工如何报价,像拿到一分零件图纸,有人能快速报出价来,且跟通过算材料费、机加工费、管理费等加起来细算的结果差不多,好像是重量乘以某个系数,有高手麻烦赐教一下

网友:
基本要估工时,然后按工厂的费用算。比如一根轴要车4小时,而一台车床1天1个人只能做2根,工厂1台车床1天的费用要300元,那这根轴的基本报价就是150元

网友A:
这东西需要经验的,你俺做项目前期是要快速估算成本价的,不过机加工件倒是占的小,误差大小没有太大关系,大概是这么算的:
1.零件材料费用。这个是死的,通用价格。
2.根据零件材料而需要的加工工艺,估算车、铣、麿、CNC,根据图面的要求按进给量的大小算,换刀换工艺装夹时间也得计算进去。另外表面处理有通用价格。基本是死的,不同的厂商对应的小时工价不一样。
3.物流。要算算人家送货买材料的物流费用。
3.根据以上加总除以加工行业的毛利润率计算。毛利润一般也要在60%以上吧。
3.零件交期。急件价格浮动50%~100%不等。

网友(点评):
厉害,面面俱到!

网友:
这就是火候 啊 ,经验和认识累计的

网友:
我们同事也是会在短时间内报价,确实是经验!

网友:
主要是工作经验吧,我以前遇到一个铸造的,一张复杂图纸能够很快的估算出铸件的重量,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需要经验的,你俺做项目前期是要快速估算成本价的,不过机加工件倒是占的小,误差大小没有太大关系, ...

多谢您的不吝赐教

网友:
就是经验和市场行情的了解

网友:
这个涉及到很多东西的,最简单的就是,加工一件的成本放一部分计算,这个关系到你讨价还价,低于这个你就彻底死掉了。利润放另一块计算,比如一天能做多少件,一天想赚多少钱一除就得利润,加上成本就是报价了。利润设置也看好多因素的,这个单是长期的就少要点,如果是短期的或者一次加工,又是你附近的非你其他人做不了的东西或者是门外汉就要好好宰一刀,给点分啊,这都是多年经验啊

网友(点评):
老江湖啊

网友:
如果单一件,要看工时加上200-300元,主要看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