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matica] 求在cad中计算复杂图形体积小软件

楼主(2013-05-07):
求在cad中计算复杂图形体积小软件,比如不规则的回转体。谢谢!

网友:
先把零件平面图变成面域,求出面积,再乘长度。autocad mechnical有计算体积工具

网友:
求体积 还不知道,不过 不规则界面的面积比较好求。

网友:
proe软件有计算体积的命令,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都是用proe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