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止规过的原因

楼主(2013-05-07):
我们现在加工的M16*2的内螺纹,钻的孔为14.1,用M16的丝锥攻丝,用国产的塞规合适,用日本的不符合要求,要求是:止端不能旋紧2圈,我们用的是45号钢,也是给日本加工的产品,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们原因 急

网友:
双方的精度等级有没有统一确定,6g  6H。。。。。

网友(点评):
正解。用日本丝锥吧。

网友A:
14.1的钻头钻好后量下,也许14.5都有可能,磨下钻头 如果钻头钻大了

网友:
应该是看  标准是否不一致

网友:
加工的什么材料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1的钻头钻好后量下,也许14.5都有可能,磨下钻头 如果钻头钻大了

钻出的孔就是14.1的

网友:
钻头夹持少些,降低钻头的加工刚性,这样的话,就算钻头磨得不好,也不会把底孔扩大过头。

网友(点评):
夹的少会有摆动的 吧,你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确实如此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钻出的孔就是14.1的

攻出的丝是起端止规能进去,终端止规符合要求

楼主:
大侠们 快点给找原因吧,谢谢了 急 急 急啊

楼主:
我们是跟着日本胜代公司做配件的,他们那里用的丝锥,塞规和我们这里用的是一样的,他们攻出来的就可以

楼主:
大侠们 速度给个办法啊,真的很急

网友A:
啰嗦点 ,钻头很容易出现顶部变大情况,你通止规包括量的话 很容易没量到钻孔头上一段,很可能是整体百分90是14.1头上百分10孔超差了,根据你描述也是头上止规能进去点 ,希望再仔细量下钻完的孔,头部一段

网友:
另外楼主要是找到原因了上来分享下经验

网友:
螺纹规精度等级一样的话,底孔打13.9或者1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啰嗦点 ,钻头很容易出现顶部变大情况,你通止规包括量的话 很容易没量到钻孔头上一段,很可能是整体百分90 ...

孔没超差,用螺纹塞规查头部进去两圈(要求是最多进去一圈半),底部符合要求 ,

网友:
1.原加工底孔有问题(可能性最大),14.1底孔孔径是否用合格
2.看螺纹丝锥是不是有问题,判断可以使用一个合格螺纹,用加工丝锥手动攻丝修过一下,若该螺纹还是合格,则丝锥可以排除。
3,若底孔尺寸要求不严的话,可以建议将底孔加大0.05,重新试试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日本的齿条,上面有4个M4的螺孔盲孔。也是我们的检验好的,日本的检验就不好。后来索性就让日本客户把他们的螺纹通止规给我们检验,然后我们钻攻螺孔的时候,试了几次,最后丝锥也是买的日本的,还有我们到现在攻丝M4的还用的手攻,机攻就是超差。另螺纹底孔,也用客户提供的检具检验的。每次做加工这个产品的螺纹,每个螺纹我们都要检验。每次大概有4千个左右螺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攻出的丝是起端止规能进去,终端止规符合要求

螺纹是不是上端超差下端合格?如果是这种“上大下小”的结果,可能是你夹头或刀柄摆动造成的。

网友:
这是小问题 百度上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