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新进了一批变频器新品,给大家开开眼!

楼主(2013-05-07):
我们公司新进了一批变频器新品,给大家开开眼!
大家顺便看看这是什么系列变频器!

网友:
l楼主看不清楚 ,能不能再放大点

网友:
楼主给开开眼?图片要详细点哈,清晰/细节

网友:
机器是做啥的

网友:
这个看上去像是丹佛斯的产品啊!但是好像跟之前的FC51不太一样,是不是也是FC家族的啊?

网友:
属于卷绕设备,有点像气保焊上的焊丝

网友:
好不容易熬过见习期呀 虽然我不知道 不过顶一个

网友:
不过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求科普

楼主:
福利来了,给大家上照片了
上内部照片,我们给拆了看看,哈哈

网友:
这个看上去是丹佛斯的FC家族系列产品啊,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丹佛斯新出的FC360变频器???

网友:
这套设备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只是大轴倒小轴而已,不可能吧!

网友:
不知道亮点在哪

网友:
图片清晰明了

网友A:
最近好多商发布新款变频器呢,有种会有新的一波市场冲击来临的感觉啊!ABB和西门子会不会有危机感?

网友:
机器做电线产品的吧   动了放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好多商发布新款变频器呢,有种会有新的一波市场冲击来临的感觉啊!ABB和西门子会不会有危机感?

冲击啥呀,变频器早就是标准品了,国产品牌做得也都不错,现在这些外企也不得不放低了身段而已

网友:
价格几米?
俺关心这个.
FC51大惯量场合比较吃力,VCC根本就没法用,上来直接就会过流.
V/F需要改好多参数,停车还得接惯性停车控制线,否则逆变器过压.
最不满意的是那个操作面板超难用.
那位有好的建议?降容,加制动电阻就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啥呀,变频器早就是标准品了,国产品牌做得也都不错,现在这些外企也不得不放低了身段而已

楼上的见解很深刻。丹佛斯的变频器太贵了!

网友:
是呀,丹佛斯不是号称是变频器里的劳斯莱斯么,呵呵

网友:
但是听说最近推出了一些价格便宜的新品,性价比有所提升

网友:
刚好我们厂子新到了一台,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主要性能吧!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主要优势
高可靠性:
    线路板防腐蚀涂层:特殊涂层材料使印刷电路板(PCB)适应3C3类(IEC70621-3-3)的腐蚀性环境。
    可拆除风扇:方便快速清洁,更换,延长变频器的试用寿命,减少停机危险。
    内置直流电抗器:可将变频器谐波降低至43%以内,从而大幅度延长直流回路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    内置滤波器:内置的RFI滤波器符合EN61800-3要求的C3级标准,满足工业级电磁兼容要求。
    独特的热量管理:确保没有强制散热空气流过电子元件,防止灰尘和油污等在管脚上积聚,减少短路风险。
    最大55˚C环境温度:满载运行时最高温度可达45-50˚C,降容运行时最高温度可达55˚C。
    出厂高温满载测试:变频器出厂需进行高温满载测试,确保每台交付客户的变频器完全符合丹佛斯质量要求。
    高启动转矩:启动转矩最大200%/1秒。过载能力160%/1分钟。适应负载波动能力强,提高运行稳定性。
    借能运行:提高掉电时可靠运行。
    变频器温度报警:可以通过DO或RO端子输出变频器温度报警信号,避免跳闸造成损失。
    滤波器断开螺丝:可以通过拧下螺丝断开内置的A2级滤波器的接地,匹配IT电源应用。
简便易用:
    数字面板LCP:更亮的LCD,更好的按钮触感以及一个新增的左右移动按钮。
    并排安装:无需侧面散热,实现真正的并排安装,节省柜体空间,柜内布局美观简洁。
    应用宏选择:内置针对多种应用的宏选择,自动载入相关参数的经验值,配合接线图,大大简化用户的调试时间。
    双部件设计:控制卡盒+功率部件,无需专业人员,快速更换易损部件;减少维修备件,降低使用成本。
    图形面板连接:可通过延长电缆连接丹佛斯获奖的图形控制面板,显示中文、波形图等,方便编程调试。
功能丰富:
    可选的总线连接:可选购内置Profibus和ProfiNET总线的FC360,匹配最流的上位自动化系统。
    驱动永磁同步电机:0.37-22kW的FC360可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在优化控制性能同时,提高电机效率,更节能。
    更多的I/O点:
    7个数字输入(2个可编程为输出,2个高速脉冲输入接24V编码器)
    2路模拟量输入(电压或电流可选)
    2路模拟量输出(电流)
    2个继电器输出
    RS485端子
模拟量端子在总线模式下可作为系统远程I/O端子使用
    内置制动单元:0.37-22kW的FC360内置制动电源,可以直接连接制动电阻;30-75kW提供外置制动单元。
    功能扩展选件提供B选件插口,加装FC300系列MCB102和MCB103连接多种编码器和旋变,实现定位、同步和中心卷绕功能。
    自由PID功能:标准提供带前馈的PID控制,更好的匹配卷绕应用等恒线速恒张力类的负载。

网友:
都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3-07-26):
完全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