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没有三坐标设备,这个产品的位置度如何测量

楼主(2013-05-07):
这个产品的位置度如何去测量, 位置度0.25意味着孔距196 和78的公差只允许有0.25。

公司没有三坐标设备,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公差不算小啊 ,车几个销子放进去了量

网友:
有最大实体原则 用楼上说的办法 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不算小啊 ,车几个销子放进去了量

那样做实在太慢,能不能设计一个专用检具来检验。。。。

网友(点评):
可以的啊,直径按照三个孔的位置做一个检具,按照公差,能放进就合格,放不进就NG

网友:
三坐标太贵了,不适用,你这种小件,而且是2D的,建议用影像测量仪,可以安装测头,变成所谓的2.5次元的测量设备,很好用

网友:
你要是在北京可以来我这里免费测量,我在顺义 最大测量范围300*200*150

网友B:
位置度量规,要能读数需要配扫描规,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啊。
另外196和78的公差也不是0.25而是0.25÷1.414≈0.17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置度量规,要能读数需要配扫描规,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啊。
另外196和78的公差也不是0.25而是0.25÷1.414≈ ...

刚去百度了下,原来对位置度的理解都错了。

网友:
我 要挣钱

网友:
这么小的件,那还不容易,如果是粗略测量的话,用卡尺就可以。如果是精密测量,建议制作检验芯轴,插在孔内,然后用千分尺测量。间接测量孔距尺寸,即可!

网友:
如果这是196和78的孔距尺寸的话,你可以这样,直接用卡尺(因为工差还不是太严)直接量出二孔的直接距离,可以跟据已知的尺寸用三角涵数算出各孔的直线距离是多少或者方有条件的话可以有CAD直接画出来也行。。。。。